欧姆龙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5-11-23):
弄检测到但是连接不上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检测的时间plc上面的comm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
那位师傅给看看是不是那设置的不对

网友A:
usb转接器的?

网友B:
通讯不稳定吧?换通讯电缆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弄好了开始的时间网络类型没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