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3):
一个柜子两个侧边一遍要装过滤网,一遍装风扇,实现空气对流,降低柜内温度,但是这样会降低柜子的IP防护等级,现场总会有水喷溅到柜子外壳上,如果从连个侧边的风扇和过滤网进水,后果不堪设想,大家做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
装电柜空调

网友B:
楼上说是的对,还可以仿增压隔爆方式,往电箱加压吹气的方式

网友C:
进出风口这么样子处理下效果怎么样?

网友D:
楼上的制作方法可行,水应该是溅不进去的了。

网友E:
楼上的方法不错,进风口如往柜子的下部多移动一些会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是的对,还可以仿增压隔爆方式,往电箱加压吹气的方式
加压吹气也不保险,气停了呢?
用电柜空调,电柜是密闭的,就算停电也不怕

网友F:
有不少配电柜两侧做成百叶窗式进行散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方法不错,进风口如往柜子的下部多移动一些会更好。
只是个想法示意图,具体楼主得看看现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柜子两个侧边一遍要装过滤网,一遍装风扇,实现空气对流,降低柜内温度,但是这样会降低柜子的IP防护等级,现场总会有水喷溅到柜子外壳上,如果从连个侧边的风扇和过滤网进水,后果不堪设想,大家做这个怎么处理?
现场是不是很潮湿呢?如果很潮湿装风扇就不好用了。
楼主能不能上个照片啊。

网友G:
是什么系统用的电柜哦!
都考虑这个防水了!

网友H:
老外的机子装的空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是的对,还可以仿增压隔爆方式,往电箱加压吹气的方式
加压吹气也不保险,气停了呢?
用电柜空调,电柜是密闭的,就算停电也不怕
你的空调停电也能制冷吗?

网友I:
有钱加装电柜空调,怕贵装冷热交换机。

网友J:
电柜顶上做个尖帽子,帽子下部散热,进气与出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是的对,还可以仿增压隔爆方式,往电箱加压吹气的方式
加压吹气也不保险,气停了呢?
用电柜空调,电柜是密闭的,就算停电也不怕
你的空调停电也能制冷吗?
空调停电不制冷,至少电柜还是密封的,外部的水汽进不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是的对,还可以仿增压隔爆方式,往电箱加压吹气的方式
加压吹气也不保险,气停了呢?
用电柜空调,电柜是密闭的,就算停电也不怕
你的空调停电也能制冷吗?
空调停电不制冷,至少电柜还是密封的,外部的水汽进不去啊
接气管水可以从那里进?从气管吗?你的气管和水管混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是的对,还可以仿增压隔爆方式,往电箱加压吹气的方式
加压吹气也不保险,气停了呢?
用电柜空调,电柜是密闭的,就算停电也不怕
你的空调停电也能制冷吗?
空调停电不制冷,至少电柜还是密封的,外部的水汽进不去啊
接气管水可以从那里进?从气管吗?你的气管和水管混用?
哥们,看着你好像上火了!熄火熄火。
讨论嘛。
我这边有类似的案例,用中央空调直接给电柜输出冷气(所谓的正压),既然要保持正压就要往电柜外泄压,就需要排气口啊。这个中央空调被关掉后,电柜就不能保持密封性,车间空气湿气大,可想而知,重新启动电柜后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