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软件

楼主(2015-11-23):
请问西门子STEP 7-MicroWIN SMART V2.1 兼容V2.0版本吗? CPU型号怎么没有200系列的?qq1035394465

网友A:
SMART和200使用不同的软件。STEP 7-MicroWIN SMART里面肯定找不到200的型号了,200请使用V4.0 STEP 7 MicroWIN SP9。

网友B:
西门子的软件不统一。200和smart软件是两个

网友C:
200和200SMART是两个不同的PLC系列,编程软件也是不同,但200SMART软件好像可以将200的程序转换成200SMART的程序。

网友D:
我刚才还在找支持64位的西门子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刚才还在找支持64位的西门子嘞!
如果是200的话,sp9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