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3):
最近在调试一台设备。用信捷PLC控制台达伺服,共3轴。使用绝对定位指令,500个脉冲走1MM。加减速时间为500MS。
在调试过程中发展一个问题:假设有三个定位点A B C~~ B点在中间。伺服从A点跑向B点和从C点跑到B点,停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到底什么回事呢?是PLC的问题,还是伺服的问题?

网友A:
走绝对定位的话和A,C都没关系的吧,B点的位置始终是以绝对0点为参考点的哦

楼主:
这道理我当然理解。关键现在不是这样的。经过对比,实际从C点到B点的位置感觉因为惯性问题会冲过去几毫米,,也许从A点到B点也会冲过去一点。

网友B:
监控输出脉冲数据,脉冲数可能过冲。伺服都有跟随误差,超过后会报警,楼主的电机没报警估计是PLC发脉冲的问题把

网友C:
如果会冲出去几毫米 可能会因为伺服刚性设置的原因

网友D:
脉冲当量太大了,没有什么精度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监控输出脉冲数据,脉冲数可能过冲。伺服都有跟随误差,超过后会报警,楼主的电机没报警估计是PLC发脉冲的问题把
也觉得是发的脉冲有问题,定位偏差这么大伺服应该报警。

网友F:
机械有换向间悉吧。

网友G:
行走的伺服电机是齿轮传动还是丝杆传动

楼主:
回复 网友G:
皮带轮。。

网友E:
回复 楼主:
晕菜

网友H:
估计是选型的时候,伺服马达的功率选小了,机械的推动功率太大,导致小马拉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