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丹佛斯可控硅触发板怎么无法测量触发电压

楼主(2015-11-23):
另外板子上面一个K2225是做什么用的啊 做开关电源

网友A:
K2225英爱是转换高压为本板IC提供低压电源的,触发我也量不到电压,只能在机器上试了。

网友A:
这个板子修过不少,一般整流桥烧了这个板子必坏,不过板上有脉冲隔离变压器,坏的都是次级的原件,很好检查的,希望能帮助你。

楼主:
难道你都是测量元件的好坏 都没测试过板子

网友A:
回复 楼主:
换了损坏原件当然要测试板子呀,上机直接通电试。那个触发信号确实量不到,除非用示波器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用示波器 看到过信号没

网友A:
回复 楼主:
惭愧,小弟穷,没有示波器呀。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好 你QQ多少 我加下你

网友A:
从来不上QQ

楼主:
回复 楼主:
那你上什么

网友A:
中华工控网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那有丹佛斯的废板子吗

网友B:
这个触发信号必须得示波器才好测量!

楼主:
回复 楼主:
怎么测试啊 单独给这个板子上电吗

网友C:
触发信号受控的吧,我记得有个信号使能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那这个信号使能怎么来的啊 怎么测试啊,要加其他的板子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网友A:
已经和你说的很详细了啊,板子装回机器给机器上电。用220/380的隔离变压器,先给L1,L2看到面板亮了证明这两相触发没问题,然后断开L2给L1,L3上电,看到面板亮恭喜你修好了。如果试机中有一次机器没反应,查相应的触发电路。

网友D:
单相上电,变频器不会有显示的啊,就是好板子也这样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板子是报废的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修的,没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