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空开经常跳

楼主(2015-11-23):
空开闭合接触器吸合和正常工作,当接触器断开再闭合时空开跳,正常工作时电流2a

楼主:
怎么解决空开老是跳???????

网友A:
楼主说经常跳的空开是哪个呢?亮出来,型号等。四极漏电断路器3P+N? 还有带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B:
看下空开的额定电流选型是否合理

网友C:
接触器是什么负荷,有不有冲击电流;开关是否不良。

网友D:
跳空开有两个原因:过载跳与漏电跳,请检查是属于哪一种跳闸的类型,并对症下药才是王道。

网友E:
估计楼主用的C型的空开了

网友F:
启动电流是不是偏大,换个大一点开关试试

网友G:
我也觉得楼主应该看看空开是哪个型号的!
注意D和C是不能混用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是图片右上角的断路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