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阀芯锈死

楼主(2015-11-23):
我公司有一山武的调节阀,其阀芯已经锈死(处于全关状态),已经想过很多办法,但是怎么也不能使阀芯向上移动,想请教一下有什么办法?

网友A:
螺栓松动剂试试,实在没办法就换新的

网友B:
有没有借助外力直接搬动阀门的机构,如果有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C:
拆了没有,看看什么样子再出招。

网友D:
先用柴油浸下,过个几个小时再看看能不能旋开。

网友E:
直接用柴油浸泡
然后再清洁

网友F:
拆开清洁处理,喷除锈剂--清理--加润滑油

网友G:
螺丝松动剂泡上。

网友H:
是柱塞阀还是笼式阀,如果长时间不用还是拆开检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笼式阀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I:
直接换了算了

网友J:
最简单一种办法,直接换新的。

网友K:
下线解体处理

网友L:
这也要讨论,拆开除锈呀。

网友H:
应将阀体解体,查看是脏卡还是生锈,多数是有东西。

网友M:
换新的吧,不然以后也是事儿。

网友N:
山武,日本做温控仪表很牛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