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3):
求大神给一份编程,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这样子基本是得不到你要的,这要与控制端子相结合,你至少得给外部接线图吧

网友B:
是走通信还是怎么的,楼主应再描述得细一点。

网友C:
什么都没有?怎么整!

网友D:
详细硬件配置接线都没有,从何编起啊。

网友E:
直流电机也需要软启动第一次听说  别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用PLC产生一个PWM,利用BOOST电路升压,boost电路中用到的是IGBT,输出的电机,

楼主:
简单的图大致就是这样,输入是直流,输出是直流电机,要求软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