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3):
新换的plc手动的可以运行,不能自动运行,程序写好了,又换了一个plc就没事了。请问各位前辈是哪的问题?

网友A:
以前遇到过一个情况,好像是一台FX1N60MR的,编程使用到了主控+跳转+步梯,并且步梯里面还要存在跳转,记不清好像是哪个自动环节程序竟然不能自动复位,但是更换FX2N却没有这个现象,没办法,最后使用了在程序内部自己编制了特殊复位程序解决这一硬件BUG的问题。

网友B:
既然换了一个PLC就好了,说明程序没问题,外部接线也没问题。问题出在开关量的输入触点坏了。假如你是用常开触点加跳转指令,后面跟的是手动的程序。当你打到自动状态,常开触点闭合,程序跳转到自动程序。现在是程序没跳转,就是常开触点没闭合,就是你的PLC的输入点坏了。我是这样反推的。

网友C: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D:
能看到程序的话,可以监视运行程序,看是什么问题;或者如2楼所说,看自动运行条件是否已满足。

网友E:
动作不运行,监控程序运行的条件。

网友F:
看楼主分析同样的程序另一台没问题,只能是硬件出问题了,监控一下,对比两台的差异在哪里

网友G:
监控程序运行情况,软件没事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H:
新的plc是不是同样规格的,确保lo接线要完全一致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分析同样的程序另一台没问题,只能是硬件出问题了,监控一下,对比两台的差异在哪里
也感觉是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监控程序运行情况,软件没事就是硬件问题了
要仔细检查下,监控看看。如果硬件没问题就是软件问题了。哎,,还在调试机器命苦。

网友K:
听起来像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L:
PLC内存、数据清除下在试试

网友F:
之前也遇到过三菱2n的山寨货,同样的程序,另一台plc可以控制步进马达正常运作,换那个山寨的就不行,控制出乱子,后来买个正品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