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4):
最近碰到变频器在0速度 0hz有运行信号情况下有电流的问题,请教一下0速度电流是否会造成电机发热?是否可以长时间运转在这种状态下?是ABB ACS550变频器。可否通过设置改变这种情况?

网友A:
电流是有的,但是这种状态应该只是暂态吧

网友B:
第一,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上电运行,给定为零,但实际电机轴在收到某种外力作用下,会产生电流;

第二,如果外力不大,这种零速下的电流也不会很大,对电机和变频器而言,都没超过其额定值,就没事。是安全的。但电机必须是强迫冷却形式,而不是自冷却形式。这点非常重要;

第三,这种情况是可以消除的,但ABB的550未必可以实现。不过你可以尝试,在启动命令以后,先把变频器的控制字“使能”禁止。变频器就不会有输出电流了。当然,ABB的变频器向用户开放的参数很少,所以我不太熟悉他的参数,看看在控制命令中,除了启动命令,有没有使能命令?如果没有的话,那只能是什么时候转再启动,不转就停止。

网友C:
电流小的话,没有关系的

网友D:
这种情况有的是变频器电流传感器零位输出电平不标准造成的。

网友E:
这是制动电流,在参数中取消直流制动就没有电流了 (参数2104改为0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正常的,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还特地测试过,电流有可能是虚的!

网友G:
这个问题也让俺纠结一段时间

网友H:
肯定有电流了,,,一般是不能在0HZ时间太长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们这台变频器是用在开卷机上面的!用镭射传感器的模拟量控制速度。在工作状态下 使能和正传信号都有!在前面的设备停机是。就出现了这种现象!我把前面设备的运行信号串在了正转信号上解决了 ,但是不太完善。观察了另一台AB的525变频器也是这样的!电机是带冷却风扇电机的变频电机。应该是0速度电流没什么问题!但是显示电流和正常运转电流差不多!长时间这样还是不放心啊!

网友I:
取消直流制动,这个电流应该就会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没用直流制动!现在的情况是 在变频器使能和正转信号都有,没有频率给定。这种情况下是不刹车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最近碰到变频器在0速度 0hz有运行信号情况下有电流的问题,请教一下0速度电流是否会造成电机发热?是否可以长时间运转在这种状态下?是ABB ACS550变频器。可否通过设置改变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是检验你电机的时刻到了、发热时间长,电机肯定挂,如果发热时间不长, 并且电机是有强冷的情况下,还算好;
但是怎么改善,估计ABB的人过来也要弄半天吧

网友B:
这个好解决呀,用一个逻辑判断即可。当转速给定与转速实际值均为0时,使能信号禁止,电机电流没,当转速给定或转速实际值有一个不为0,则使能激励,变频器立马投入控制。

网友K:
可观察其电流大小及温度;或者采用以上提供的方法,视情况限制电流或改善冷却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解决呀,用一个逻辑判断即可。当转速给定与转速实际值均为0时,使能信号禁止,电机电流没,当转速给定或转速实际值有一个不为0,则使能激励,变频器立马投入控制。
这个要有plc吧?这台设备没有plc。靠变频器能实现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西门子的变频器,比如说最廉价的MM440,它的内部就自带逻辑控制的自由功能块。把转速设定值和实际值做一个有还是没有的监控比较(开关量),然后这两个开关量再“或”运算,然后输出控制变频器的控制字“使能”,就可以了。不用外部的PLC,用内部的自由功能块。

网友B:
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变频器的停机励磁功能去掉。这个要根据不同的变频器,看看有什么好办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西门子的变频器,几乎所有的型号,都支持停机励磁功能。就是转速为零时,电机有励磁控制,可以保证电机在外力作用下也不会转。因此就会出现楼主的顶楼问题。

去掉停机励磁的功能,也就是电机在停机状态,禁止励磁,这样,0速时电机就没电流了。上面我讲的办法是用使能禁止的方法来实现,看看一定还有其他解决方案的。想办法,总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L:
有可能是转矩提升项设大了。(预励磁)

网友M:
电机没有单独的冷却系统就会把电机烧毁的。

网友N:
1、电机工作于力矩输出模式,该模式允许电机堵转,;
2、变频器参数漂移,导致输出较小的漂移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版主和各位网友的帮助!

网友B:
关键是问题结果如何了?解决了吗?还是没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情况是 在正转和使能信号都有的情况下 有电流!这个没搞定 还要进一步研究。现在是通过外部信号断开正转信号解决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哦,这也行呀。只要解决问题即可。其实,以前我也特别的讨厌这个停机励磁功能。我用的西门子变频器,他不管什么型号,都有此功能。系统在有噪声或控制电源不对称时,就会产生零速状态的电机微转,有时用户不干,非要我们去掉这个现象。

现在有招儿了,就是把速度给定和速度实际值有还是无做一个“与”逻辑,直接控制变频器的使能。零速状态电机是没有电流的。只有加了设定值,电机才会转。挺好。

网友O:
你吧变频器自整定下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