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4):
  我有一 明电舍240变频器18kw变频器带的是负压风机,原来启动oc故障,进查是上桥u相pc929坏了,更换后,接3kw电机空载电流,电压正常,上机接风机,开机升频到20hz,变频器面板显示pu,稍停显示off,轮流显示这两个符号,这时按停止键,然后再按启动键有可以重新启动,再到20hz时,还是前面的情况。(电机肯定是好的)。现在看说明书没有pu这个内容,故障代码里也没有,现在想请教一下pu是什么,变频器应该没有问题,是不是我维修时动那个参数。

网友A:
好像是面板启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是我的参数不対吗,是加速时间不对吗

网友B:
母线欠压的感觉,明电舍不太了解,我猜的。

网友C:
明电舍的我也没接触过,至于你维修的时候动没动参数,仔细想想。建议,看说明书,了解一下都用了哪些参数,然后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