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LS变频器IG5A SV022IG5A-4

楼主(2015-11-24):
哪位师傅有此机帮我看看U6及R86.R87.R88.R89

网友A:
我还以为是iG5呢,多少KW的?

网友B:
看焊点U6原本出厂不需要,就无焊接,

网友C:
这机器贴片电阻太容易坏,通病!

楼主:
回复 网友B:
2.2kw 图中u6是运放烧坏了我拆掉的

网友D:
除了R88电阻上不都有标示多少阻值的

网友E:
看你这个像的电压检测的运算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