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g应用

楼主(2015-11-24):
三菱fx2n-1pg模块脉冲输出模式采用脉冲串加方向,怎样才让三菱mr-je伺服电机可以能正当转,要设什么参数?

网友A:
同样参数设置成脉冲加方向类型,咋设置其他的使能、报警、电子齿轮比等,在PLC中写程序控制

楼主:
怎么控制它前向脉冲和反向脉冲,我现在只能控制前向脉冲。

网友B:
输不输出方向信号,是由你给定的位置数据决定的。看下这个模块位置给定的缓冲区里数据说明。

网友C:
BFM#3 b9 说明书上写的很明白的

楼主:
我按说明书上的提示BFM#17的脉冲前面加了个负号TO  k0  k17   k-20000  k1  都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