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4):
接触三菱PLC已经好一段时间,由于没有运用,所以好长一段时间都仍处于初学状态。最近有些地方需要用到三菱的PLC,所以就边学边用,最近需要用到伺服电机,有些需要请教各位:
1、我用的是FX3GA-40MT,请问脉冲和方向的线与伺服电机是怎样连接?puls+  puls-  dir+ dir-   就是这几个吗?请教请教。
2、我需要的动作比较简单,只是需要伺服电机走一个固定的步距,使用40cm的样子,请问,用plsy指令可以吗?plsr指令中的加减速是怎样加减的?

请师傅们帮助一下小弟   万分感激

网友A:
FX输出的是集电极型号,要注意你伺服那边按集电极的接法
PLC这边脉冲口可以用Y0,方向信号可以用任意的。
不要用脉冲指令,最好用定位指令DRVI 或是DRVA。

网友B:
com接24负的比较多。y0脉冲

网友C:
有这学习的机会,真好

网友D:
注意伺服驱动器是差分信号还是集电极信号,是否需要串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我不明觉厉的时候问了一下厂家的技术人员,他说要串个2K的电阻,,谢谢你的回复。目前在接线阶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 一边学一边用,有冲动自己买设备在家里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明白伺服的接法了,用的是集电极。可惜还是不明白集电极和差分的区别。为啥不用脉冲指令呢?脉冲指令和定位指令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脉冲指令就像你跑步时瞎跑,
定位指令就像跑马拉松,跑哪个地方、跑了多少路边都有指示;

网友F:
看说明书,三菱的说明书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