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280汇川变频器多段速参数设定

楼主(2015-11-24):
参照说明书写入了以下参数,手动调试了以下,没有使用PLC控制。结果电机不转,对应段速LED所显示的数值均为设定值的一半。是不是我漏写了什么参数?

网友A:
问题一:电机不转,我想你是把参数F022的含义搞错了,你应该把一个输入端子设置为启动。
问题二:频率为设置频率的一半,多段速参数F8-00到F8-07的单位是半分比不是HZ,比如你的上限频率是50,F8-02设置的是10,那么设置的频率是5HZ而不是10HZ

网友B:
频率设定是否正确,电机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恢复出厂,重新设定下吧。

网友D(2020-09-03):
你没有设置运行命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