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4):
现需要气压传感器,该系统是一个气泵连接四个气控阀完成动作。传感器的目的用于监控气路压力以及该气管是否通气。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气管直径5MM

网友A:
SMC有一大波气压传感器,按需求选型就好

网友B:
选型须知:按照最高压力值与最低压力值选择传感器量程,按照电气接收系统接收信号的方式选择传感器信号的输出方式,按照资金和预算选择进口品牌与国产品牌。

网友C:
直接找供应商

楼主:
能具体给你个型号吗?小白有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