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4):
如题,买回来的电机大概功率是100~200W,原来只知道直接接零线和火线,现在需要改成风扇那样高中低速切换的,不知需要什么基本元件?

网友A:
风扇调速开关,有现成的产品。

网友B:
买一个吊扇无级调速器,很便宜,接上就行了。功率估计差不多够用

网友C:
1、调速电容。
2、调速的电抗器。

上淘宝去选购,很多的。

网友D:
TB有现场的开关的。我买过用来调节电炉温度。

网友E:
买一个吧,很便宜的

网友F:
就用风扇调速器挺好

网友G:
吊扇调速器,第一选择

网友H:
去淘宝选购一个电子无极调速器吧。

楼主:
多谢各位,因为是需要实现档位自动切换的,不知这些调速器能外接继电器吗?不需要无极的,有固定三个或四个档位就可以

网友I:
要实现档位外接控制用调速电容,调速电抗器方便 实现
你用几档速度用几个无级调速的风扇调速开关也行

网友J:
风扇能N档调速,是因为电机线圈有N个抽头。按你所说推测是个单相电容电机,只有一个主线圈和辅助线圈。你非要搞个档位出来,调频对你来说是不现实的。就只有想法调压了。楼下大神继续指导,串电容?电感?电阻?做个小板子用可控硅?你高兴用那种都可以。

网友K:
无极调速器买一个,把电位器换成不同阻值得电阻,这样楼主看看可否?

网友L:
单相电机有现成的带档位调速开关。

网友M:
就用吊扇的调速器不就得了

网友N:
若能够使用已有的、通用的产品,则使用起来会方便一些。

网友O:
大多都会用吊扇的调速器来实现

网友D:
你必须要档位的就用老的那种电扇电抗器。

楼主:
我是看电扇用的调速器,是直接在面板上选择档位的,这个好自己改装成外部继电器控制吗?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是看电扇用的调速器,是直接在面板上选择档位的,这个好自己改装成外部继电器控制吗?
好改。

网友Q:
弄个吊扇调速器也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最后想了解的是一般的风扇都是几十瓦的吧,不知风扇调试器一般能过多少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