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4):
1:出了很多台机器了。
就两台常常亮ERRO灯,然后运行就出错了。

但是不知道从何查起?

2:三菱J4的伺服电机也是,常常烧编码器!!!!

3:有一台伺服驱动 模拟量输入异常,无法控制转矩。但是送修售后,又查不出问题!!!

真是抓狂

网友A:
现场诊断一下,看看具体什么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跳一下就不跳了,而且 我没法天天呆在那里。  心累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难道机器不会停吗?

网友B:
,现场环境有没有看?
第一,接线可能有问题;
第二,现场干扰太严重;

网友C:
代换新品PLC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便捷的方法,另外楼主没有提供现场是否安装有变频器,并且距离超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换新品PLC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便捷的方法,另外楼主没有提供现场是否安装有变频器,并且距离超近。
我们出过很多设备啊,都一样的。可是就这两台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场环境有没有看?
第一,接线可能有问题;
第二,现场干扰太严重;
如何测干扰呢?如何排除呢?

网友D:
可能有干扰吧,使用环境不可能都一样吧?

网友E:
干扰,或者中奖了PLC有问题。

网友F:
你这两台出问题的是正品吗?正规的渠道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两台出问题的是正品吗?正规的渠道买的吗?
一定是正品的,因为去过FA维修中心。正常出报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