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RS485转换器

楼主(2015-11-24):
大家用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都是什么品牌,帮忙推荐下呢,我这边是USB转232,现在想加个232转485的。

网友A:
建议直接用USB转RS485模块,这样的两级转换不太稳定的,对于工控领域,简单就是稳定的道理,再合适不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型号不,推荐个

网友B:
宇泰,还可以

网友C:
还是直接转换更好USB-RS485。一般应用普通的就可以了。

网友D:
买个有源隔离的很稳定 100多元

网友E:
就是调试用,二次转换优点多多,应有就用一次转换。

楼主:
就是调试用的,有好的介绍个呗

网友F:
公司一直用的 威铭USB转RS485 也有USB转232   232转484

淘宝有卖

网友G:
力特Z-TEK USB转232,232转485都是自己用9针母头接线的!

网友H:
转两次的话感觉不如一次可靠。

网友I:
我也认为232转485一定要带隔离的。可靠性高。至于产品,是很成熟的。也很多,自己随便挑一个即可。

网友J:
网上淘一个,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