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4):
1、维修过程:
上电,面板显示正常,启动,报加速过载。
仔细观察,内部接触器不吸合。
测接触器线圈,已经短路。无同型号接触器(三菱产),用CJX2-3210代换,故障依旧。
上电,测接触器线圈电压,基本为零,测接触器变压器副边输出插座电压,为零,可判断变压器坏。换环宇150VA的380V、220V变压器,固定,试机,OK!
2、难点:
一是接触器的固定、导电铜排安装:没有完全相同尺寸的接触器,原导电铜排接入接触器主触头尺寸固定,造成铜排高低、左右位置变化,需要重新整形,锉配,太麻烦了!
而是变压器安装固定,原空间太小,新购变压器体积过大,很不好固定,太麻烦了!
3、设想:
以后遇到此类问题,是否还有其他更加合适的办法?比如,能否改造成可控硅代替充电接触器?

网友A:
还是最好不要轻易改变该变频器的控制结构与控制元件吧,尽量代换类型一样的控制元件。这个可能是在厂家设计之初就设定好的最佳控制结构。

网友B:
我用CJX2-3210代换过富士P9变频器75KW的,从照片看比你的改动还大。也是没有办法,原装配件买不到,机器总不能为此报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CJX2-3210代换过富士P9变频器75KW的,从照片看比你的改动还大。也是没有办法,原装配件买不到,机器总不能为此报废吧。
我正担心这个接触器触头容量是否过小,3210一对触头额定容量是32A,3对并联也只有100A,与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140A差点啊!
又想,变频器的接触器,很少直接用于分断负载,即使充电吸合时,电容也充了不少电压,吸合时应该电流不大。额定频率运行时,也压力不会大吧。总之,还是没底。
你改后,实际长时间运行如何?

网友B:
回复 楼主:
改了大概半年了吧,自己厂里设备上的,现在还在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大概半年了吧,自己厂里设备上的,现在还在正常运行。
哦,看来还行。

网友C:
运行应该没问题的,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B:
维修当中碰到好几次这种情况了,确实是个难题,差了原型号安装不上,改用别的牌子妨碍地方太多,楼主提出的改造成可控硅代替充电接触器值得一试,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D:
三肯的机器接触器不吸合是常见故障,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变压器烧坏,此变压器可以用普通的BK50 380/220的就可以了,在更换变压器时要检查2个风扇有没有短路,不然装上去的新变压器又要烧坏的。

网友E:
三肯的机器,变压器,接触器是容易坏,也碰到3个了。

网友F:
  鬼子的接触器也不过如是,中国人没有必要迷信鬼子的东西,鬼子的甲神电流传感器也很容易坏的,请支持国产。

网友B:
期待变频器中出现我们的大正泰,德力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肯的机器接触器不吸合是常见故障,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变压器烧坏,此变压器可以用普通的BK50 380/220的就可以了,在更换变压器时要检查2个风扇有没有短路,不然装上去的新变压器又要烧坏的。
这个是一个要注意的经验。

网友G:
还没有遇到过三肯接触器坏的,学习了。

网友H:
可控硅当然可以了,加个触发电路就可以了,我看到过比较巧妙的是用限流电阻上的电压来触发。这种电路应该有很多种,记得在关于开关电源的书里看到过,介绍其有利有弊的地方。

网友I:
回复 楼主:
买个质量好的,现在国产接触器真的不敢恭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控硅当然可以了,加个触发电路就可以了,我看到过比较巧妙的是用限流电阻上的电压来触发。这种电路应该有很多种,记得在关于开关电源的书里看到过,介绍其有利有弊的地方。
你的这个设想很简单奇妙。
要考虑的问题:
1、触发电路与其它电路隔离的问题(实际就是触发用电源与直流母线隔离的问题);
2、触发导通要彻底,降低导通管压降,减少管耗(毕竟电流太大了);
3、可控硅选择,额定电流要>150A,耐压要>1200V吧。
如果充电电阻仍然保留,只用可控硅来代替接触器,充当开关的作用(不似有些可控硅的预充电电路,那里充电电阻也取消了,用可控硅的缓慢导通完成预充电),可能电路还简单点?
有那种变频器是这样充电电阻并一个可控硅的形式?

楼主:
有的变频器,用晶闸管代替预充电接触器,晶闸管的触发电路所用电源,是开关电源变压器独立的一组绕组。
不适合此种改造.

网友J:
关键设备的易损件平时有适量的库存就好了。

网友K:
搞好就可以了啊

网友L:
没有修过三肯变频器,路过了学习一下。

网友B:
我们公司也是里边变压器烧了,直接电箱里边放一个bk100再引线进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也是里边变压器烧了,直接电箱里边放一个bk100再引线进变频器。
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M:
和你这一样的,变压器换了两个了,还好接触器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