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4):
去年8月给客户做了个400kw的软启动柜,400kw的普传软启动,1000a的接触器。上周客户的接触器融化起火了。
客户平时用来做试验风机平衡性能,以前都是37-160kw之间的电机,没发现什么问题。最近客户搬了厂房,电线换了,从配电室到配电柜这里200m 400平方的铠装电缆。从软启动到电机是185平方电缆30m。这次客户启动的是355kw的380v的风机结果客户启动的时候峰值1900a 到1200a切换到接触器启动,接触器运行了不到5s中间一组的下端融化掉了。
请大家多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融化。我去检测的时候接触器去掉了。检测电流是2100a,然后电压拉低到265v,软启动直接欠压停机了。现在过了一年了,我的质保期过了,没法给他质保,客户经理的意思估计是我的东西不行,还想让我给他换个接触器呢。

网友A:
这电流也太大了吧,,压降也大

网友B:
他要换就让他出钱呗,不出钱谁愿换谁去换好了。不然要什么质保期啊。

楼主:
客户的意思是他要我做的是400kw的柜子,结果355kw电机就坏了,要找我。其实我觉的线压降过分大了,400平虽说不小,但是测量电机电阻值为0.3欧姆。你想想就行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能具体详细讲解一下不?有点看不明白,怎样用数据来说出他的故障原因。希望指点下。

网友D:
有钱就才换,楼主精通此行,不用多说的哈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电流超过额定的吗?过保必须给钱,配件钱必须给

网友F:
中间相端子接触不良引起。和交流接触器的质量有点关系。

网友G:
电流大过载,加上使用频繁后接触不好也会加大触过流发热触点融化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客户的意思是他要我做的是400kw的柜子,结果355kw电机就坏了,要找我。其实我觉的线压降过分大了,400平虽说不小,但是测量电机电阻值为0.3欧姆。你想想就行了。
从这点上来看,肯定是你偷工减料了,还想有下次生意就给他换了吧

网友I:
压降太大了吧,这样电流会比额定的大不少的,再说你1000A的接触器也是小了些的。

网友J:
这就看你的公关本事了~

网友K:
如果是离心风机 ,禁止带负荷启动。特别是大的离心风机。

网友L:
启动后转运行还有这么大的电流?软启欠压后,接触器不是直接启动吗?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M:
过了质保期还想让你给他白换~~~~

网友N:
楼主认为是线路过长,压降过大造成的,但客户大约不是很懂,就认为400KW的不应当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扯下去,就会没完没了了,看来楼主要好好想想了!

网友O:
我也认为是压降大造成,也有可能是负载重。软启动力矩又差,电机转不起来。

网友P:
1000A的接触器,可以通过2000A的电流吗?电流表的表针已经打到尽头了。
这样吧,跟客户讲,零件费你出,人工费与来回的路费就免了。

网友Q:
   接触器性能是否过关,所通过电流是否在其允许值范围;“下端融化”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接触电阻过大引起(只有一组如此,暂排除触头材质问题)。
   起动时,控制电压是否正常,等。

网友R:
回复 楼主:
这个客户是自己的变压器还是公用的电源

楼主:
还没有人说的点子上。 400平方的铠装电缆。200m的距离,电机的电阻值是0.3欧姆。不启动是420v启动中是265v。启动中最高2100a,往下降到1200a切换。但是中间一相烧了。

网友S:
接触器的壳子防护等级不够吧,壳子的等级也很重要滴,可以参考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T:
为什么在1200A切旁路呢,为什么不在电机降到额定电流切旁路呢?
启动中电压是265V?正常运行的时候265V?你描述不清。
但是很有可能是接触器铜排接触不好,电流过大给烧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T:
我写很清楚,没启动时候420v 启动中电压降为265v.我认为电压降到265v接触器吸力下降很多,触点接触不良导致的。软启动说明书写的配1000a的接触器,别的厂子人家用的630a的接触器都没问题呢。

网友T:
回复 楼主:
待机->软启->运行(工频)。你说的是运行中的电压把。我较真了、

网友T:
回复 楼主:
我记得关于低压接触器国标说65%的电压脱扣,80%电压可靠吸合。
电压降至70%,吸合不可靠,这个也很可能。

楼主:
启动中就是软起,运行就是接触器运行了。客户变压器是630kva,结果变压器上端电线杆上的保险烧了2次了。电业局的人说630kva的带不动,630kva的变压器最大电流900a左右。你想想把变压器上端的10kv65a的保险丝都干掉2次了。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写很清楚,没启动时候420v 启动中电压降为265v.我认为电压降到265v接触器吸力下降很多,触点接触不良导致的。软启动说明书写的配1000a的接触器,别的厂子人家用的630a的接触器都没问题呢。
软起动转换到旁路接触器的依据是什么?是根据转速吗?转换后电压是否恢复?实际起动时应让软起动使电机充分加速,直至不能加速时才转到旁路,或者转速至少达到额定转速的80%。

网友V:
变压器容量不够,线路有点长,压降太大,接触器吸合不可靠,这么大的电流,熔了完全有可能……

网友K:
离心风机 禁止带负荷启动。

网友W:
楼主,问题找到了吗?我这也有个问题和你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K:
那是肯定不能带负荷启动了。出口完全关闭状态启动,要是打开状态直接就不用启动了。

今天客户把软起动柜移动到配电室旁边5m地方,启动时候2200a,电压降到320v比260v提高了60v。今天接触器来,下午实验。

网友X:
这么大的负载,采用这种接器本身就存在问题,输出至负载的电缆是185平方(550A),你采用355KW负载(启动电流达5-7倍与负载)很明显是超负荷了,接触器不烧才怪呢

网友Y:
引用 网友F:
中间相端子接触不良引起。和交流接触器的质量有点关系。
恩,我觉得也是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Z:
如果当做长期饭票的话,先免费换了这个接触器,再从其他项目里赚回来岂不是两全齐美?

网友Z:
如果纠结过保不过保,就有可能丢掉这个客户吧?

网友AA:
控制原理不太清楚,接触器选型和质量是否可靠,端子接线是否牢靠呢?

网友AB:
低压配电,过保就按合同执行!

楼主:
首先客户变压器容量不够630kva最大运行900-1200a电流,现在2200a严重超标,10kv保险丝都烧了2次了。第二接触器接线良好,而且是j20系列最大容量1000a没有超过1000a的接触器了。而且说明书说400kw配1000a接触器。

现在客户自己买接触器了,并没有让我赔,因为电业局的人说了,是变压器容量不够的原因导致电流大,电压低。

网友AA:
似乎还没有启动完毕就切换成旁路接触器,这是最危险的。

网友AA:
切换成旁路时的电流还很大呀。

楼主:
变压器容量不足以支持启动这么大的,我已经给客户定了一个375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