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4):
程序已写入PLC,能不能在 gx developer( 中实时操作 PLC 的输入与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已写入PLC,能不能在 gx developer( 中实时操作 PLC 的输入与输出?

Q系列可以(不含基础型Q系列),FX系列不可以。

在线——调试——强制输入输出登陆/解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刚好买的是 FX2N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刚好买的是 FX2N ....
都买PLC了,再买几个输入输出的硬件接上才好玩。

网友C:
FX是没戏了
不过可以模拟!

网友D:
楼主还是直接用硬件控制吧。PLC都买了,再买几个开关和按钮就行了。

网友E:
外部接几个试试,开关 灯泡什么的

网友F:
GX-Simulator 安装一个,可以模拟看看

网友G:
辅助继电器M,可以强制通断;通常只是在未连接外部输出器件时,强制通断软元件。

网友H:
有硬件了 编程实验就行了
模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I(2016-01-06):
FX3U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