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4):
台达A+、A2两台伺服驱动器连接在台达PLCEH3上,准备走 圆弧指令的。
现在程序都编好了,伺服器,PLC也都有了,开始接线了,就是不知道驱动器上的CN1的控制线都要接哪一个,需要怎么接?哪位工程师知道了给说一声把。
我PLC上用的有
X1伺服准备好
X2伺服准备好
X3伺服报警
X4伺服报警
Y0脉冲信号
Y1脉冲方向
Y2脉冲信号
Y3脉冲方向
用的指令主要是DPPMA和DCIMA
看看哪位工程师知道伺服器上的线怎么接了告诉一下把。谢谢了

网友A:
41脚接Y0脉冲,37脚接Y1方向,另外9,32,31,30,45,27短接并与plc24V电源负端相接确保与plcY0,Y1公共端导通,11,17.35.39.直接短接
另外你可以参考台达A2说明书接线,我平时有用好几种接线方式,都可以的
希望能帮到你把

网友A:
9,32,31,30,45,27短接不用和开关电源短接,直接和plcY0,Y1公共端端接,就可以来,其实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脚接Y0脉冲,37脚接Y1方向,另外9,32,31,30,45,27短接并与plc24V电源负端相接确保与plcY0,Y1公共端导通,11,17.35.39.直接短接
另外你可以参考台达A2说明书接线,我平时有用好几种接线方式,都可以的
希望能帮到你把
我只用了6根线呀
分别是脉冲信号,方向信号,0V,24V,和你说的一样其中0V和24V是接在开关电源上的。这样行吗?
我还接了伺服准备好和伺服报警信号分别是D02+,DO3+,DO2-,DO3-是和0V连接一起的,这样我通过设置参数奖DO2+和DO3+设定为伺服准备好和伺服报警的输出信号。
这样行吗?
PLC 的输入都是从PLC内部取的0V和24V,但是伺服的电源是开关电源给的,这样接可以吗?

网友B:
3条线就可以了。驱动器上面有章小标签都有

网友A:
回复 楼主:
伺服驱动器,本身就有24V电压,所以不建议将24V+与开关电源相接,
9脚为伺服ON,30,31,32为正反转和急停,必须短接,45为伺服内部24V-,至于27,28是警报输出,可以不用管
11,17为24v+,需要短接,35,39主要是集极开路方式输入,用来提升准位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