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5-11-25):
请教坛内的朋友交流一下,变频器输入控制端子接正转运转、接急停、接增加频率、接减小频率,这些我可以理解。但是剩下的端子又接了两个光电开关(用的变频器的内置电源24V),输出的控制端子接两个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
我翻遍了手册参数,只看到接光电开关端子接一、二速,输出控制端子没有标明控制图。
我就是搞不明白,此设备没有PLC,难道变频器内部可以连接电脑,自己编程设计线路图吗?在还有一个问题,有方法设定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转多长时间,自动出故障吗?(如PLC编程那样动手脚吗?因为此变频器有电机累积工作分钟、天数的参数。坏的时候我查参数累积工作分钟100,天数146,不得不让我怀疑)
语言表达能力有限,不知坛内的朋友能否看懂以上所述。

网友A:
台达E系列变频器就带PLC功能呀,可以输入程序的

网友B:
呵呵;1、看接的哪一个输入端子,
     2、按手册查看对应端子的参数号,就明白端子的作用了;

网友C:
台达E系列自带PLC编程功能。

网友D:
变频器没听说可以你说的那样动手脚,可能会有吧

网友E:
是老板钱没给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家的回复,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朋友,你能详细解释一下,变频器内部编程用什么软件编程?是在电脑上编程再输入进去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台达PLC的编程软件即可,如果你的变频器是台达E系列的。

网友F:
变频器有电机累积工作分钟、天数的参数。坏的时候我查参数累积工作分钟100,天数146,不得不让我怀疑?

变频器也就那么几位数字,如果运行时间是100万分钟,怎么显示?
因此,显示的数值还需要乘以一个倍率(在变频说明书有提示),可以是10,也可以是100,1000,甚至更大的数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在次感谢坛友的热心解答

网友G:
台达E系列的变频器是可编程的功能,也曾经修过。。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朋友,E系列变频器的内置PLC的程序,有加密功能吗?

网友H:
楼主用的是哪一个型号,说明书中应当有相关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