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5):
做预算时,没有任何数据,只告诉如何控制、功率大小,怎样判断是那种电机?

网友A:
和功率没什么关系,控制上区分的话主要指的速度控制方式吧。

网友B:
给我,我是没办法判断的。电机应该是机械选型选好的,因为涉及到扭矩等各种数据

网友C:
以前有类似的工程么,反正俺觉得一般无提出条件时默认的就是普通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D:
谁设计的找谁问问

网友E:
啥都不知道,没法做预算。只有确定了方案才能做预算。而方案是一定要给出具体的结构组成的。不可能什么都没有,那叫什么方案呀。方案就是要确定用什么东西去实现什么需求的。

网友F:
做预算起码得有主要数据和具体的控制方案,不然很难给出预算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