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接线?

楼主(2015-11-25):
在网上只查到这是松下磁传感器,但还是不知怎么用它。 请师傅们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磁传感器,我们一般用的都是两线的。但是这个竟然是3线的,在网上资料也查不到。只知道这是个磁传感器。

网友A:
磁传感器,我只用过两线的

网友B:
三根线,有一根可能是电源线;根据导线颜色,不知可否做粗略的判别。

楼主:
原来我不算是孤陋寡闻!大家也都不知道这个传感器。

网友C:
我接过3线的24伏光电开关,24电源,COM ,信号端。这个应该也是24伏的传感器吧。

网友D:
是基于霍尔的吗

网友E:
第一次见啊

网友F:
MATSUSHITA 这是三菱的吧!
松下没有这个型号的!
DC24V的+一个信号线!

网友G:
也觉得这个应是三菱的,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H:
感觉这货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看出线符合国情,应该红黑正负,黄色输出吧。

网友I:
黄色信号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