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5):
用se的PLC扩展了一块SCM12-SL,都设置完毕了,扩展模块的com1口能正常发送报文,设备也回复正确的报文到扩展模块里面了,但是不知道数据存在哪里了,怎么读到PLC的寄存器里面

网友A:
看下台达特殊模块手册吧,应该有功能指今的。

网友B:
电表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说明书上是否有解释通讯功能的使用,不得直接联系电表制造商索要通讯传输的格式。

网友C:
数据的存放位置,可能要看电表的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特殊模块手册看了,我用读指令读出来,但是数据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明书里有寄存器的地址,那我该怎么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明书里只有寄存器地址,没有读取格式的

网友C:
有特殊模块手册、有寄存器地址,又连好了线,想来根据指令说明等,就可以读出数值了;
但我没有见过这些东东。

楼主:
后来我弄出来了,谢谢大家~~~

网友D(2021-12-14):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我想请教您一下,我是用 PLC 200SMART调取库来读电表,但是读出来的和电表的数不一致,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