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程序无法变换

楼主(2015-11-25):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下一行的X1常开点连到了左母线上,而STL S0接点后没有RET指令;
或者,可将X1常开点 连接到STL S0接点后试。
或者,在最末一条STL指令后,加RET指令试。
另,编程软件是哪一个版本。

网友B:
后面一点要有RET指令,在循环指令后面

网友C:
编程有错误的地方,不让编译。

网友D:
习惯用台达PLC,但堆栈和跳转指令很少用

网友E:
编译报错,ZRST S1 S6

网友F:
进入步进了 哪就必须全部是步进 步进以外的可以是梯形图

网友G:
要说台达师出三菱还真有不同的地方,这x1,t0就不能连到做母线,必须在S之后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样的程序,我用指令编程就可以写进去,而且输出正常

网友A:
指令编程时,可能是认为X1常开点、连接到STL S0接点后了;
或者,可把指令编程的,转换成梯形图、看看是什么形式。

网友H:
修改正确后变换

网友I:
这样编程时不对的 台达的STL过程中不能出现开关量接到母线的情况 你整体思路就不对 还是先看看手册在编程吧

网友J:
出错,软件已经提示啊,根据出错提示处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