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5):
设备工作情况是,钢管通过中频感应加热线圈加热,钢管由传输线输送,做匀速直线运动通过加热线圈。在中频感应线圈中部有一红外测温探头,采集温度信号,通过温控仪输出电压线号去控制中频功率大小。
那么问题来了,在钢管刚进入中频加热线圈到测温探头测到温度的这段时间,这个系统是处于开环状态。于是出现管头温度不好控制的情况。
如果再增加几个测温点,均匀分布在加热线圈上,或许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这些测温点的信号如何处理,能否通过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处理这些信号。

网友A:
任何的控制要求,一般都是可以实现的。
需要解释原来的电气控制结构是怎么样的,然后新增几个红外测温点?

网友B:
[[[钢管刚进入中频加热线圈到测温探头测到温度的这段时间,这个系统是处于开环状态。]]]???楼主你说的这个我有点不懂,既然都有反馈了那就是闭环,你这个是反馈延迟吧??可以提高反馈速度来提高系统一定的响应带宽。你这个加热快还是慢?如果系统惯性太大普通的控制手法确实不是很好搞。我也是水货,说的不对不要喷我。

网友C:
是不是:“钢管刚进入中频加热线圈”时,温度还没有升上来;而待“测温探头测到温度”时,有一定的延迟——
而该段时间,不是根据测回来的温度进行调节的。

不知通常的控制模式是怎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您说的很对,钢管通过中频线圈的线速度是个变量(速度可调),管子的规格也是变量(作业钢管口径变化)。温控仪里面的pid调节参数在针对一种口径的钢管调好之后,(也就是说从管子进入加热线圈到红外探头测到管子的温度,再到管子离开加热线圈是温度正好合适)。但是如果更换另一种口径的钢管,线速度和口径都变化了,这时候原来设定的pid参数就不行了。
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更换一次钢管pid参数调试很麻烦,温度不是高了就是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