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33 CUVC板解锁

楼主(2015-11-25):
西门子6SE70系列P060参数现在为0,想改成7改不动,一按P键显示双行----,看到P358=0,看不到P359参数,P053=6,

网友A:
是不是版本问题?老的版本就是P60=0吧?什么参数都开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板本,参数加密了,看不见P359参数!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西门子售后说是用户加密,改不了P060!我想西门子不想说,技术保密!西门子肯定有办法,

网友B:
P358是钥匙 P359是锁  只有你把358的参数改为359时 你才能调整其他参数  否则也许其他参数你连看都看不到
好像970能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能格式化吗(参数工厂化复位)?如果能,把参数备份了,将其格式化,就复原了。不过你如果不知道系统的工艺控制和结构,这么做就有点风险了。

网友B:
呵呵,既然能备份了还用格式化吗?

网友C:
参数有备份就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花了一个晚上,把359锁解开了,能改动

网友A:
介绍下解锁过程嘛,说来听听。

网友D:
什么东东都不知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解密专家帮忙,不断发不同指令,对上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解密专家帮忙,不断发不同指令,对上了,
是把358的参数从0~9全部试一遍吗?
我以前就想用此方法想试出4位密码,可惜失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解密专家帮忙,不断发不同指令,对上了,
步骤能否详解下, 穷举的方法?

网友A:
回复 楼主:
啊?是这么解密的?这个需要算法的。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俩组密码,解完第一个,还有第二个,非常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