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5):
解决西门子SIEMENS变频器使用时的疑问

1.西门子SIEMENS变频器能用来驱动单相电机吗?可以使用单相电源吗?
基本上不能用。对于调速器开关起动式的单相电机,在工作点以下的调速范围时将烧毁辅助绕组;对于电容起动或电容运转方式的,将诱发电容器爆炸。西门子SIEMENS变频器的电源通常为3相,但对于小容量的,也有用单相电源运转的机种。
2.西门子SIEMENS变频器可以传动齿轮电机吗?
根据减速机的结构和润滑方式不同,需要注意若干问题。在齿轮的结构上通常可考虑70~80Hz为最大极限,采用油润滑时,在低速下连续运转关系到齿轮的损坏等。
3.使用带制动器的电机时应注意什么?
制动器励磁回路电源应取自西门子SIEMENS变频器的输入侧。如果西门子SIEMENS变频器正在输出功率时制动器动作,将造成过电流切断。所以要在西门子SIEMENS变频器停止输出后再使制动器动作。
4.电机超过60Hz运转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1)机械和装置在该速下运转要充分可能(机械强度、噪声、振动等)。
(2)电机进入恒功率输出范围,其输出转矩要能够维持工作(风机、泵等轴输出功率于速度的立方成比例增加,所以转速少许升高时也要注意)。
(3)产生轴承的寿命问题,要充分加以考虑。
(4)对于中容量以上的电机特别是2极电机,在60Hz以上运转时要与厂家仔细商讨。
5.西门子变频器为什么不能在6~60Hz全区域连续运转使用?
一般电机利用装在轴上的外扇或转子端环上的叶片进行冷却,若速度降低则冷却效果下降,因而不能承受与高速运转相同的发热,必须降低在低速下的负载转矩,或采用容量大的西门子SIEMENS变频器与电机组合,或采用专用电机。
6. 西门子SIEMENS变频器内藏有冷却风扇,风的方向如何?风扇若是坏了会怎样?
对于小容量也有无冷却风扇的机种。有风扇的机种,风的方向是从下向上,所以装设西门子SIEMENS变频器的地方,上、下部不要放置妨碍吸、排气的机械器材。还有,西门子SIEMENS变频器上方不要放置怕热的零件等。风扇发生故障时,由电扇停止检测或冷却风扇上的过热检测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