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5):
S7-300中延时接通定时器的设置值PV数据类型为TIME或S5TIME,但触摸屏和一些上位软件的数据类型没有TIME或S5TIME,高手们可用过一些块将触摸屏和上位软件的类型为REAL或INT的数据转换为300支持的类型为TIME或S5TIME的数据呀。求指教。

网友A:
整数转换为双整数,然后调用FC40,需要注意的是FC40的输入是毫秒单位,结果就是S5#time类型的值了!

楼主:
FC40输入值类型为DINT时编译错误。

楼主:
jamsonwo,谢谢您的指教,经测试,用这样的方法不错:将实数转为双整数,再转换为TIME,再用FC40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