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5):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下,工业应用机器人和服务型机器人,要用什么语言来开发程序的,应该不是PLC梯形图吧!主流语言是哪种?谢谢

网友A(2017-09-02):
之前有在学校搞过一段时间ABB的机器人,用的是类似于C语言的那种。

不过它都给你提供好了框架,什么IF THEN啊,你直接拉出来就是,就是IF 后面写条件 THEN后面写结果就行。

机器人的,语言还是比较类似于C的吧,至少我觉得ABB的比较像。

网友B:
目前大多是AS语言,机器人语言都是前面执行完成才能进入下一句执行

网友C:
这个真是不知道,看来又要学习了!

网友D(2018-10-18):
VS软件 C#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