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5):
如果使用FX3U实现定位控制,所需的插补模块,用什么型号的比较好?插补模块有包括哪些类型?

网友A:
加FX2N-20GM或是FX3U-20SSC-H模块。

网友B:
FX3U-20SSC-H有插补功能吗,没注意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X3U-20SSC-H有插补功能吗,没注意到啊
这个通过光纤连接三菱通讯型伺服,2个轴,可以做插补控制。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要对应的伺服是B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