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

楼主(2015-11-25):
使用USB接口连接plc后,设置PC/PG接口  使用PROFIBUS选项后  参数都选用默认值  但是就是连接不上可访问的节点  还出现“在线:编程设备、PC的本地MPI地址比最高节点地址高,或设置了错误的传输率或中断”的提示   这是怎么回事  大神们   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指示灯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连接了usb到电脑  plc输入输出没有外接   是不是输入输出还要接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