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SOFT菜鸟求助

楼主(2015-11-25):
刚下的软件里面怎么没有竖直线和横线。。刚下的软件里面怎么没有竖直线和横线。。

网友A:
ISPSoft有一个使用说明的,可以参考;其软件亦自带有帮助(使用索引)。
右键“程序”,“新增”POU后,可以点工具栏的(指令)图标进行试操作。

网友B(2016-01-06):
新软件还不如老的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