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6):
欧姆龙CQM1H-CPU51,其输出模块为CQM1-OD213.我在修机器时,关闭电源,换感应器。再打开电源,设备不能原点。检查发现输入模块有输入,但是输出模块没有输出,所有的输出指示灯都不亮,设备其它都好。连上软件后,由运行模式改为监视模式,这时都好了,设备之后会正常运行,输出模块工作正常。请问,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按照常理说,就算设备不动作,它的输出模块里也应该有灯亮着吧。早上下班问领导,说是24V短路。可是如果真的这样,为什么输入的灯有亮的,而且按各个按钮,它的对应的输入模块有灯在闪烁。真心希望大神能分析一下,或者讲一下类似的经历也好

网友A:
呵呵;输入模块只要有电压接入就有指示的,输出则要看程序及PLC状态;
OD213是一个32点的高密度输出模块,输出模块上需要接入DC5~24V的电源,对应的晶体管才可以输出的;

楼主:
在正常之后,原点的时候,输出模块灯有亮的,这里的亮和程序有关吧。你说的和PLC的状态有关是怎么回事。如果CPU不工作,按钮按下时,输入模块灯会亮吗?

网友B:
应该是连接了编程电缆,开机上电后自动运行编程模式!

网友C:
按2楼所说,输入模块的指示灯,在按钮按下时会亮;
先前现象,不知PLC程序是否已确实运行(不知有不有运行指示灯)。

网友D:
维修后重新上电,不在运行模式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按2楼所说,输入模块的指示灯,在按钮按下时会亮;
先前现象,不知PLC程序是否已确实运行(不知有不有运行指示灯)。
当然有运行指示灯了;

网友E:
呵呵,有时候会有很奇怪的现象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呵呵;输入模块只要有电压接入就有指示的,输出则要看程序及PLC状态;
OD213是一个32点的高密度输出模块,输出模块上需要接入DC5~24V的电源,对应的晶体管才可以输出的;
是所有晶体管输出的都会这样吗?

网友A:
对于CQM1系列晶体管输出的模块都是这样的;需要接入外部DC电压才可以;

网友G:
对楼主描述的由运行模式改为监视模式就运行正常了还是感到不解。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在软件上由运行模式改为监控模式就好了

网友H: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