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6):
如图,在别人电脑上打开画面是正常的,然后把项目放在自己的电脑上用同样版本的wincc 6.0 sp3编辑启动画面就成了几个大框了,可是激活画面又算是正常只是画面大小有些不一致
这个是激活后的画面(窗口已经设置适应画面和全屏,可是激活后右边有空白区域)
这个用图形编辑器打开的画面
用wincc图形编辑器打开这个启动画面就是这图中几个框,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编辑这样的图形,点激活后画面就是大小有点不一样的正常界面,而且打开非启动画面之外的图形大多又能正常显示编辑。想请知道的朋友帮我解释下,几次打开别人那里拷贝过来的项目都这样,难道启动画面图形多,下图中的那几个简单的框框好像有很多图形没有正常加载?

网友A:
是不是你电脑没有图库啊~~

网友B:
就是没有加载这个项目用得图库啊

楼主:
可是我打开其他的图形大多都可以的,一般的启动界面那张图由几个pdl文件组合,就是打开类似这种组合图形就显示异常。上面看着似乎没有图库,可是点激活后就如上面那张图,可以用的,就是没法编辑这张图了

网友C:
显示屏分辨率一样吗?

网友D:
软件的问题吧~版本不一样?

网友E:
好像是没有图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图形里已经设置适应画面和全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编辑其他的图形显示没问题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画面的开发者应该是自己做了一部分图,你的电脑里面没有。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观点。那几个框应该是调用图片用的。wincc对于分辨率比较敏感,所以建议显示器的分辨率和项目设置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