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啊,电脑的显示器坏了

楼主(2015-11-26):
前2天自己家电脑的显示器白屏了,网上查了下都说一般是驱动板坏了,TB看了下价格不贵就买了2块,目前等货中
就是这货坏了。(大概率)

网友A:
总有坏的时候,还好不贵,换掉就好了呀。

网友B:
买两块?还想下次坏一样的情况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看来是太便宜了。

网友C:
这个也可以自己换呢·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备着,万一在坏呢,反正便宜呢。

网友D:
自己能够维修,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多少钱一块呀?

楼主:
5RMB邮费10块,所以买一备一万一以后在用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也太便宜了,亏本甩卖呀。

楼主:
都是2手板子不是全新的,所谓的拆机板。所以买一备一。

网友F:
自己换呢

网友G:
自己修好不错,又省了一笔。

网友H:
曾几何时,我笔记本出了问题,拆开倒腾一番,重新装上后,修成残废了!

楼主:
这样想的,白屏嘛网上查了都说是屏线或者驱动板问题,TB查了板子也才5块加邮费15,想万一确实驱动板坏就多买了块备着。实在修不好,就最多搭上20块。在买新显示器。

网友I:
一下买俩,肯定不贵吧~

网友J:
这个不太像驱动板啊

网友K:
总感觉屏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L:
运费伤不起啊。

网友M:
真便宜,这价格惊呆了。。。

网友N:
可以啊 这么便宜!

网友O:
不知道会不会好啊

网友P:
家里有废掉的笔记本一台,,当时女儿把游戏币从扩展无线端口位置塞进去了(我也是蛮佩服她2岁就有了如此力道了)。然后主板烧了了两个坑,因为主板已经淘汰,先此本本完全淘汰

网友Q:
这是叫一用一备吧!

网友R:
是便宜啊。人工费是配件费的好几倍啊。

网友S:
修好了吗

网友T:
你该测试下给屏供电的 电压有没有 5/12V。 断电测试 板子到屏 通不通,然后通电 看板子那个电压有没有

网友U:
真是便宜啊,都没运费贵。

网友V:
楼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错

网友W:
看你运气了

网友X:
检修显示器驱动板是否完好最基本的方法:
上电不接主机信号线,查看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是否能够由超亮转变为暗亮,也就是俗称的显示器待机状态。

网友Y:
我的京东方电视坏了还没动手嘞
放在老家都积上厚厚的一层灰了!

网友Z:
修好没,上个图让大家点个赞。

网友AA:
这确实便宜,可以换了试试

网友AB:
楼主一下子弄两块板干嘛,呵呵

网友P:
某宝简直是万能

网友X:
以前修理一台LG19英寸的宽屏显示器:
显示器驱动板在没有电脑显卡的信号的时候,不能自动进入待机状态,属驱动板损坏。并且高压电源一体板即使强制输入启动点亮灯管的信号,也不能点亮灯管。运气不好,一下子损坏两块电路板。

某宝购回两块新板,测试驱动板OK,测试高压电源一体板竟然是亮一下灯管就熄灭了,即使输入强制驱动其一直点亮灯管的信号,故障依旧,怀疑新品制作不良,或者误发次品给客户,因为低价板,花费不高,作罢,重新更换另家购入新的高压电源一体板,终于修复完毕。

网友AC:
怎么这么便宜呢?

网友AD:
这是什么电脑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