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维修

楼主(2015-11-26):
台达DVP-32ES一台不能和电脑建立通讯。首先逐一排查,用别的台达PLC能上下载程序,证明电脑编程软件和编程电缆没问题。测量PLC通讯芯片周边外围元件没有发现损坏,更换通讯芯片ADM202也没有解决问题,维修陷入困境,希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坏了我们都是送回厂家维修,除非明显的故障还有换继电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得不老少钱把,还是愿意自己搞,学习了东西,省了费用。

网友B:
对比波形看看有无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的波形,CPU到通讯芯片的吗,印版走线量了,没有断线,但没有示波器看不了波形。

网友C:
那可能就是cpu板子有问题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我也怀疑是CPU问题,但没办法证实。里面有程序,上电后RUN灯也亮。

网友B:
回复 楼主:
TX和RX的波形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有帖子,修232通讯因为幅度不对导致没有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帖子,修232通讯因为幅度不对导致没有接收
大侠给个链接,谢谢了。

网友D:
8楼可能是指这个帖子:232通讯故障

网友E:
绑定。这个不好判断。。凭RUN灯说这个PLC好的。。有点悬啊。。有输出吗?

网友F:
波特率被改了,软件默认9600改19200试试

网友G:
有时候并不一定是烧通讯芯片,通讯端口电路的组成,除了通讯芯片之外,还有由分立元件组成的外围通讯电路,建议绘制出手工电路图并分析,最好是从通讯插座开始逐一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绑定。这个不好判断。。凭RUN灯说这个PLC好的。。有点悬啊。。有输出吗?
有输出,工作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波特率被改了,软件默认9600改19200试试
编程软件有搜索波特率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时候并不一定是烧通讯芯片,通讯端口电路的组成,除了通讯芯片之外,还有由分立元件组成的外围通讯电路,建议绘制出手工电路图并分析,最好是从通讯插座开始逐一检修。
外围都查了啊,没问题。

网友H:
看看TX RX处的2个贴片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两个贴片电阻标102,实测阻值1K,没问题呀。

网友C:
就是为了读取程序,可以用485口转接器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读写吗,我试试。

网友I:
通讯问题,有时候与接口也有关系。

网友J:
用485读写下,如通讯不上,就说明CPU坏了

楼主:
感谢大家,已经查出故障,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