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学CP1H!!多图爪机慎入

楼主(2015-11-26):
本人新手一枚,最近机构给我一套三菱伺服小型滑台让我测重复精度,用运动控制卡测试完后东西一直闲置在这,又发现欧姆龙CP1H一个,于是准备学习下用PLC测试重复精度,有PLC怎么能没有触摸屏,赶紧找同事借了个维纶屏开始实验,公司不准带手机没法拍照这个比较遗憾了!
 首先给伺服焊脉冲控制线,伺服型号为MR-JE-10A以下是手册接线图和自己焊线接线图。
然后给伺服通电将伺服参数设置好,滑台丝杆导程是1mm的,设置为10000脉冲伺服转一圈,也就是10000脉冲行走1mm
然后脉冲输出方式改成脉冲加方向。三菱报警比较烦,需要设置I/O,焊线也需要将急停正负限位接成常闭的。
然后将伺服和PLC的线全部接好。参照CP1H的操作手册,我CW接了I:0.09 CCW接了I:0.10 原点接了I:0.00
输出接线见上面的焊线图。
之后开始参照手册编程。
然后开始画维纶屏就画了3个简单的界面。
最后上电开始调试,首先测I/O全部正常,然后开始测试JOG,开始编程使用的ACC指令,发现走到限位不停止,
然后改为使用SPED指令,正常,然后开始调试ORG指令,发现轴不动,更换了好多种设置,最后发现是速度设置不对
欧姆龙这条放的不明显找了我好久更改设置后可以正常回零
调试微动比较顺利一次性成功,最后开始最重要的重复精度调试。
第一次使用维纶屏写入位置时发现没有负号,PLC里面显示的位置和屏上的不一致,后来发现是屏上的设置错误,
应该选择32位带符号设置,之前调试J0G时居然没发现。改了以后能正常写入正确位置,点启动打标后只移动一次位置
发现程序编程错误太多,主要集中在重复输出,SET 和RSET 重复使用,只运转一次程序就会卡住。果断删了重写。
努力一个下午终于好了。果断放桌上来回跑了半天!!!哈哈
之前看着程序都对,一调试错误百出,实践才是硬道理!
最后问下大神们ACC指令不受正负限位控制吗?程序新手上路,大神别嫌弃!顺便指导指导!

网友A:
你要是不调试就程序都对就是大仙了。  呵呵

网友B:
没接触过位置控制,不过看图欧姆龙位置控制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C:
我全部COPY下来了。准备用三菱的试一下。

网友D:
果然是多图,新手能够做到这样,应当是很不错了。

网友E:
实践出真知,佩服楼主的学习能力。

网友F:
楼主是高手呀。

网友G:
set和rset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哦,要看你的触发条件是让哪个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