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6):
三菱PLC,计数器计数3次与计测出数3次所花的时间,这个小程序怎么写??

网友A:
是累计从计数开始、到计数到的时间吗?
理出计时开始的条件,结束条件已知,则可以编制出程序。

网友B:
从计数启动开始 计时 用1MS定时器 到计数结束看看这个定时器值是多少

网友C:
计数启动开始时定时,当前值达到预置值时定时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