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里面有高压?你知道吗?

楼主(2015-11-26):
家里的老电视,紫屏了,带高压包的那种电视,想拆开看看那块坏了,听说里面有高压,有点怕,有没有懂得,拆的时候注意事项?是哪个元件坏了?最好有具体元件型号!
海尔的电视,用了7年了。

网友A:
1视放电路有问题,2重调黑白平衡,3显像管老化。里面确实有一万多伏高压,小心些。

网友B:
哈哈,曾经被小电视的高压电了下,大概6千伏。

网友C:
别碰那个高压帽,24kV。绿色激励极可能有问题。练练手吧,估计得买新的了。

网友D:
确实是有高压的。

网友E:
注意高压包那块就行了那块有高压 再就是开关电源那有直流电压比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断电1小时后,还有高压吗?应该没有了吧!

楼主:
是不是断电时间长了,就没有电了吧,

网友F:
换液晶吧,

网友G:
是有高压,不过电一下很难受,一般情况下不会死人,高电压小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电1小时后,还有高压吗?应该没有了吧!
高压部分绝缘好的话一小时后也可能有,稳妥的方法是断电后把高压放掉,

网友H:
高压对地放电就是了,怕有火花接个电炉丝

楼主:
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I:
CRT显像管,有高压;断电时间长了以后,其高压会慢慢泄放掉。
不熟悉而维修的话,可能还得有电路图。

网友E:
一般标准是48h    就算时间挺长的了在碰高压包前最好先放下电安全第一

网友J:
改换就换了,太老了,效果也不好,现在电视也不贵。。。

网友K:
确实是有高压的!

网友L:
有高压的啊

网友M:
小时被电过!

网友N:
怕电先用电笔测一下就知道

网友A:
回复 网友N: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怕电先用电笔测一下就知道
够胆量!!

网友O:
有高压,这个高压就是要形成电场,然后电子束在电场的作用下,透过荫罩也就是选色板,轰击荧光粉,要摆弄电子枪,必须放电。

网友P:
应该是缺绿色,显像管玻壳后的高压线有高压,需要检查显像管的尾板。

网友Q:
这种古董级的就没什么必要修了吧,当然想玩玩除外。

网友R:
修过斯奈德触摸屏的高压板,那个液晶显示屏的灯管需要高压,手碰到过,没啥事,但时间长了会闻到到一股烧焦的味道

网友S:
老式彩电黑白电视之类,已经十几年不玩了!
高压电不死你滴,但是你会记忆最少一年!

网友T:
没那么严重。关机后拆开观察下尾板,有分立的中功率三极管和集成电路两种,重点检查下管脚有无脱焊,到主板的插头有无松动,其他故障就不要修了。

网友U:
显像管上高压帽处用短接线对地

网友V:
扔了算了,,没什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