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频器怎么和电位计接线?

楼主(2015-11-26):
如上图电位计的接线端是Z1 向上箭头 Z2 3个端子子,怎么对接变频器实现0-10V输入控制调速?

网友A:
变频器端子14接Z1、13接向上箭头(向上箭头不知道怎么输入)、12接Z2,个人看法。

网友B:
连接个电位器也要讨论了;
电位器2端分别接到变频器的0V 10V上,中间的抽头接到电压输入端;
就这么简单,至于哪个是中间抽头搞不懂用万用表一测阻值就明白了;
另外2端如果接反了就是顺时针时本来是电压升高,反了就最顺时针电压减小;

网友C:
三条线嘛,12 13 14 三个端子接不对就换换就好了。接好了记得回来分享下结果。

网友D:
楼主还是多看看相关资料,熟悉以后再接,挺贵的东西别整坏了。

网友E:
国家取消电工上岗证的问题以后这样的事会更多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是资格证取消了吧,上岗证还是要的。

网友F:
变频器端子14接Z1、13接向上箭头、12接Z2。

网友G:
普通的电位器都不会接?箭头接0-10V输入,其余两个脚接10V和GND呀,如果方向反了,只需交换10V和GND的接线

网友H:
Z1,Z2分别接12,14,中间接13.

网友I:
这个问题是基础知识呢?还是存在什么悬念?嘻嘻。

网友J:
我没猜错的话,你的变频器应该AB 4M的,很简单的,仔细研究一下说明书就行了,根本不需要问

网友K:
继续往下看用户手册,后面有接线部分,很详细,AB的powerflex4M系列是最简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