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6):
  现场维修中经常会出现电动机(低压交流异步)定子绕组匝间短路现象,用万用表或摇表测量,电机相线对地绝缘正常,相线之间本身阻值低,不好准确判断;一般的判别方法是通电试验(短路跳闸),这种方法一般会造成电网电压波动给电气设备会带来二次伤害,也不利于安全;试问各位电侠除了通电有无其他快速简洁的方法来判别电机匝间短路故障(双臂电桥测量法除外)

网友A:
仪器不用基本靠目测加经验了

网友B:
貌似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C:
短路侦查器可以快速查出故障

网友D:
相间短路就容易了,接线板拆开打绝缘就可以了。本相匝间短路用电感表测。

网友E:
运转状态下测各相的电流可以识别出来吧。

网友F:
咸工有一个帖子好像是专门讲这个的

网友G:
只听说过采用电桥的方法,但没使用过(楼主也排除了该方法);
在缺少仪器的情况下,大致如5楼所说,根据电流大小等现象去分析、判断。

网友H:
首先,用万用表或摇表检测相间短路否,如果没有,那就是通电检测即可,因为匝间短路不会造成电网跳闸,或导致三相不平衡。直接就可以测到了。做出判断。

网友I:
没有想应仪表的话,通电测电流。

网友J:
用指针式万用表,电流档,两个表笔分别接在两个端子上,用手转动轮子,你会发现。。。。。交换端子多试几次,。。。。看到的数值是否接近。。。。

网友K:
相间短路通电就一命呜呼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用指针式万用表,电流档,两个表笔分别接在两个端子上,用手转动轮子,你会发现。。。。。交换端子多试几次,。。。。看到的数值是否接近。。。。
请问 ,这信检测方法有什么规律吗?

网友M:
我就不告诉你:变频器带匝间短路电机会报过电压故障。

网友N:
不用仪器的话  很不好判断的  最起码要用万用表吧

网友O:
把3相绕组每相绕组分离,检测有无相间短路,没有就直接通电查看电流

网友P(2016-03-13):
我在现场一般用排除法,换一台电机试试,还可以打开接线盒看看,中医诊病法拿来试一试,望闻问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