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6):
30kw罗克韦尔变频器可以带载45kw电机运行吗?需要怎么设置和接线呢?

网友A:
呵呵;满载是肯定不行的;轻载估计不会报警;

网友B:
小马拉大车,空载没事,,满载应该不行

网友C:
驴只能拉1T的货,现在让它拉2T,这是让驴死的节奏吗?电路也好,电气设备也好,功率匹配是最起码的原则,有时候还要留有余量。变频器使用的时候,选型时基本功,具体使用的时候,设置参数也是必须的。其实,各种复杂应用还是很多的,只不过我们有时候就是让它调速,或者说当成星三角启动电路了。

网友D:
换功率大点的变频器吧

网友E:
相差15kw,太大了,用合适的容量是最经济的。

网友F:
轻载可以考虑的,满载就不可以了。容易把变频器损坏。

网友G:
如果是轻载,是可以驱动的,我曾经用45KW驱动过75KW的风机,但如果负载较重,则肯定不行,因为衡量负载的容量是电流,只要运行电流在变频许可的范围内。

网友H:
空载可以带,负载大了完全带不动的

网友D:
还有一个办法,变频器功率修改为45KW的。直接后果就是负载重了炸模块。

网友I:
就是小马拉大车的问题。用没问题,就是变频器别过载即可。针对变频器的设置,电机参数按铭牌数据,电流限幅按变频器的允许值设置。仅此。

网友J:
可以带个风机  只不过你这相差的有点太大了

网友J:
就算能够使用长时间使用肯定是 不好的  还是换大一号吧

网友K:
楼上都说了很多了,还是考虑换大的吧,别把变频器干掉了。

网友L:
带大一级的电机建议找厂家售后升级,可以的

网友M:
不要满载运行,设置按电机的铭牌设置。

网友N:
应急可以,长期最好不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