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循环周期

楼主(2015-11-26):
作为新人,接触PLC的不是太多,关于PLC循环周期时间,我有个问题请大家帮忙解答下,如何能计算出他的循环周期时间?
请高手现身!!!

网友A:
你说的是扫描周期吧,那不是算出来的。PLC性能差异,程序大小,编制的是否合理造成扫描周期长短不一。

网友B:
扫描周期是变化的,像三菱的FX系列PLC可以通过D800之后的几个特殊寄存器查到当前扫描周期、最大扫描周期、最小扫描周期。

网友C:
通常为10ms左右。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老师你好。

网友D:
与CPU的速度及程序的长短相关的;

网友E:
原理上,可以通过指令的执行时间去估算(不同的指令,可能有不同的执行时间),但通常不会去计算;
如果想知道程序的扫描周期,可以采用如2楼的方法查看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扫描周期吧,那不是算出来的。PLC性能差异,程序大小,编制的是否合理造成扫描周期长短不一。
是啊,决定PLC扫描周期长短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算不出来。

网友G:
跟plc有关吧。

网友H:
将梯形图指令转换为指令表,然后对照着厂家提供的指令执行时间进行累加,将最后的结果加上PLC总线同步时间以及PLC的通讯时间(如果有通讯的话),结果就是扫描周期。

扫描周期变化的原因在于总线同步时间和通讯时间的不确定,一般以指令执行时间的20%计算。

网友I:
实际的作用应该不大

网友J:
一般不用计数 电脑联着PLC 上面就会显示多少时间 有一点小波动 一般就1  2毫秒 小PLC

网友K:
没必要计算的吧,可以通过特殊寄存器读出来。

网友L:
程序的执行周期还是要有一个估算和预知的。这主要是针对瞬态的测控需求,看看是否能满足数据的刷新时间。只要能满足使用要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