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6):
根据需要将国产电木铣用在国外220/60HZ的电源上。直接用能否。有这种变频器吗?

网友A:
用变频器?是交流异步电机吗?如果是,电压等级相同,频率不同,用变频器可以,通用的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单项1.1KW串激(手电钻那种)

网友B:
串激电机的转速与频率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C:
直接用就好了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不控制转速,愿来50HZ能否用在60HZ的电源上

楼主:
感谢回复。不行。韩国电压220/60hz。反馈信息说电机发热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因为50Hz负载用到60Hz电源上(额定电压不变),阻抗变大,不影响使用,仅功率变得稍小一点。

网友E:
散热不够吧

网友F:
应该能用。

网友G:
线圈阻抗在频率变高阻抗变大,而负载力矩不变的话就需要加大电流,后果你懂滴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手电钻的那种呀?直接用即可。与频率50还是60关系不大,它是直流机的原理。

网友H:
大胆尝试小心求证

网友I:
回复 楼主:
那边是三相220的吧

网友A:
三相220V都无所谓,采用两相连接,线电压也是220V的。驱动手电钻的串激电机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