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6):
三相整流桥整流后得到550v左右直流,现在看到有一电源模块取550v直流电,经过DB207s整流桥和其他原件输出+-15v,550v接于整流桥交流输入端,这样整流桥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有点看不太懂你说的,整流一般就是交流变成直流作用

网友B:
是呀,这问题问的,让人无所适从。变频器的整流桥作用是什么?这...?怎么回复呢?

网友C:
变频器工作流程交-直-交

网友D:
虽然不明显,但二极管也有降压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边有人设计的变频器45kw,出故障了。我是打开外壳检查的,igbt驱动电压无。驱动电源是单独设计的小板子,从母线电压整流滤波变压后得到正负15v,问题是他设计电源小板子的时候是母线电压两端接入了DB207S整流桥的交流端,不是很明白这样设计的好处和作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的作用和原理,可以请教咸老师 或者 无锡炎煌电子 毛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边有人设计的变频器45kw,出故障了。我是打开外壳检查的,igbt驱动电压无。驱动电源是单独设计的小板子,从母线电压整流滤波变压后得到正负15v,问题是他设计电源小板子的时候是母线电压两端接入了DB207S整流桥的交流端,不是很明白这样设计的好处和作用
以前曾经拆卸过一台直流供电的设备,惊奇的发现设备内部的主控板上,直流电源适配器插孔后面还有桥式整流滤波电路,也就是该设备的外部电源适配器提供的直流电源,进入主控板前还要再次遭到整流滤波电路的限制之后才能供应给主控板使用。

简单的说,电源供应就是两级整流电路的设计,后来经前辈提醒,可能是预防电源适配器损坏之后,误将交流电源提供给主控板导致CPU芯片冒烟报废的缘故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相整流桥整流后得到550v左右直流,现在看到有一电源模块取550v直流电,经过DB207s整流桥和其他原件输出+-15v,550v接于整流桥交流输入端,这样整流桥的作用是什么?
你遇到的情况,我认为是预防直流母线电压因器件损坏导致变成交流电源之后,仍然能够提供直流给驱动电路进行工作并让变频器自己进行报警停机。

网友G:
有些设计只有设计者自己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研发没有搞懂ABB的变频器为什么要为一个保险丝单独做个板子,而且这个线路已经在P端有保险,为什么在N端还要串个保险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我应该系统的学习下,很多现象不知道怎么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遇到的和你这个现象是一致的。我的帖子表述有问题,谅解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谢

网友H:
主要是防止前段电源异常系统可以发出警告信号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哦,明白了。你的问题是为什么控制电源的整流桥,交流输入端输入直流母线的信号?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一般都是想通过这个整流桥的二极管单向导通特性,去隔离输入端的电源。阻断逆向的电流流动。

网友I:
这种有见到过,但是很少。学习了。

网友J:
结合7楼、14楼的回复,问题应当得到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