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6):
新买的台达VFD075E43A变频器装机使用十几个小时炸机,求解。

网友A:
这个能有什么好解的,要拆开看是哪里炸了 ,基本没有机器外围问题引起的话就是变频器质量不过关,还有可能是变频器选择功率小了

网友B:
这个不好说啊   凑巧了吧

网友C:
电路最害怕的是高温和静电。这个情况正常,虽然是新买的。工厂生产中,还有机床下班断电,第二天上电报警的呢,太多了。很多都是电容经过一晚上降温,里面的电解液沉淀,然后失效或者容量下降。直接影响整个电路板的功能。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散热问题,估计长期接近高温极限引起电路故障,多数为电容容量不稳定引起!!
 当然,质量问题不好说!
 拆机检查才知道原因所在吧

网友E:
新买的变频器保修吧,可以到经销商那更换啊,拆了可能就换不了啊。

网友F:
先确认电源的电压是否有异常;
另外搞清是不是台达的正品;

网友G:
还是应仔细查负载电路

网友H:
怀疑是山寨台达

网友I:
哪里买的,价格多少,买到假货了吧。

网友J:
先去保修吧,没有现场工作条件,没有办法分析。

网友K:
保修期内说这个,该退的退该修的修,很简单!

网友L:
碰到过电机扫膛炸新机的,电机高速运转中扫膛造成相间短路,结果变频器炸机。

网友M:
变频器的使用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在什么情况下炸的,分析过吗?

网友N:
先弄清楚是电机原因还是变频器原因,主要是要找到问题

网友O:
直接换一台机器,查查原因是什么。

网友P:
台达行货质量挺不错,如果是黑心店二手返修翻新机或者浙江货等,自己考量

网友Q:
用过很多台达的,问题出的很少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H:
怀疑是山寨台达
我也这样想,山寨的台达多如牛毛啊

网友S:
太危险了

网友T:
中奖了!电压不对?功率小了?